hp g4 用集显 黑屏 花屏

楼主(2014-09-19):
最近碰到几台HP G4本,一代I3 。一个进系统花屏,加焊显卡修复,后来返修又花屏,换显卡无果,后禁用集显;
另外2台,装系统后进系统黑屏,也是一代i3本,禁用集显后正常。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 各位有没遇到过。INTEL不容易坏,但这情况......

网友:
各位同行遇到过没

网友:
一般花屏跟屏,屏线,显卡有关系,你可以看外接VGA花不花,这是最好证明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不是显卡问题,也有也不是屏,线的问题,那就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I系列开始,cpu集成显卡后,就非常爱坏

网友:
遇到很多联想2代CPU进系统花屏 的,换CPU好

网友:
遇到过好几个,都是集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