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2 DAAX3MB16A0 Rev:A 集显 不开机

楼主(2014-09-19):
型号:CQ62
板号:DAAX3MB16A0 Rev:A  集显

         板子拿过来的问题是不开机侍机 0.02   电源接口灯不亮
后刷BIOS电源接口灯亮   待机0.01   但还是不开机。侍机3V 5V电压正常
         测EC条件:67脚 AVCC   3.3V   37脚ECRST   3.3V   95脚RSMRST#  0V
65脚AD_AIR   2.7V   127脚LID_EC#  3.3V

现在查到EC 没有发出RSMRST# 不知道怎么查没有发出RSMRST#,按开关 S5_ON   电压没有出来 我在论坛里找到上电时序,看样子是先出S5_ON 后面才出RSMRST#
90脚DNBSWON#1  有3.3V

后面在一个帖子上看到:
       广达上电时序时序;1,保护隔离2,公共点VIN,3,产生三五伏电压,4EC工作并读取BIOS,5按开关,产生NBSWON#高低高跳变到EC,6EC发出高电压的S5_ON,7,延时发出DNBSWON#送到南桥的ACPI模块,8,南桥发出SLP_S5#,SLP_S4#,SLP_S3#,9,EC发出SUSB#和SUSC#,10,EC延时发出VR_ON开启VCORE,11,EN_CLK#开启时钟,12,PWROK,VRMPWRGD送到南桥,13,南桥发出PLT_RST#和H_PWRGD,14,北桥发出CPURST#,15,CPU发出ADS#.
     现在看出来NBSWON# 有3.3V 但没有跳变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是EC芯片本身有问题了呢?

           我刚又把他自己原BIOS刷回去,电源接口灯不亮  NBSWON# 也没有3.3V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BIOS没有刷对,论坛上没有找到集显的BIOS 我是在淘宝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但有可以好的吧, 如果是好的,那就是说EC芯片也坏了吗?

网友A:
查RSMRST#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B:
查EC 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 复位, 有没有读取BIOS

网友C:
RSMRST#,有的是开机后有的,EC开机有无跳变送达南桥?RTC正常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有的是开机后有的,EC开机有无跳变送达南桥?RTC正常不 ?

南桥RTC正常   这个机子的RSMRST#  我看别人发的帖子说是没开机就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EC 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 复位, 有没有读取BIOS

读取BIOS了吧,没有试波器   但刷了BIOS 后电源接口灯就亮了 EC工作条件供电有,时钟有电压  复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SMRST#是哪里发出来的

EC内部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读取BIOS了吧,没有试波器   但刷了BIOS 后电源接口灯就亮了 EC工作条件供电有,时钟有电压  复位有

那就查下EC的周边电路咯。 或者去论坛找下有没有类是的情况 ,找个参考

网友E:
桥 的问题  换一颗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 的问题  换一颗 就行了

按开关 S5_ON   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下EC的周边电路咯。 或者去论坛找下有没有类是的情况 ,找个参考

找过没有类是的,别的的都是3V 5V 电压没出来和别的问题   没有看到我和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F:
当然要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要按照时序来修。

问题是,时序先后是知道了,但他为什么没出来电压  没有EC内部数据手册,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G:
怀疑EC有问题就换个EC呀。

网友:
怀疑哪个元件,要果断地换掉它才是呀,这样有利于后面的排查

网友H:
有读取程序吗,还是适配器检测信号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怀疑EC有问题就换个EC呀。

没有芯片 要发芯片  只有和客户说一下,看他等的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读取程序吗,还是适配器检测信号要有

适配器检测信号有

网友:
我一片AMD的RSMRST# S5_ON   是按开关后才起来的,我的起来了但还是不开不了啊 ,

网友:
怀疑那个干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