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 G33M02不过内存。

楼主(2014-09-19):
型号:DELL 200
主板:FOXCONN代工:G33M02
故障:不认内存或不过内存

系统总线一条线路出问题,问题所以下面图。

故障点就在这,开路了。

经过我很漫长的找线路,找到了接点Q56供电点。

然后飞条线过去,哈哈。开机正常。给个BIOS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呀,系统总线一条线路出问题开路,这里是不是通过上内存假负载测量系统总线对应点的对地阻值来判断的呢?

网友:
楼主眼力好啊。这样都看的到。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呀,系统总线一条线路出问题开路,这里是不是通过上内存假负载测量系统总线对应点的对地阻值来判 ...

是的,也要确定有没有接有电容和电阻,引起的对地短路。这种线有问题了,阻值会大很多,最好找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要确定有没有接有电容和电阻,引起的对地短路。这种线有问题了,阻值会大很多,最好找线。

内存系统总线一般与是连接北桥部分的多,请问这里正常阻值是多少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