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42G 4-5分钟断电(已经解决)

楼主(2014-09-19):
ACER 5942G 4-5分钟断电,在PE,DOS,WINDOWS ,BIOS 下都会准时断电,温度正常,风扇正常,官网下最新BIOS刷新,还是一样,有一个特征,就是在BIOS里面,保存设置重启,要等几十秒,在DOS下热启动也是要等几十秒,最后拆机,去掉BIOS电池,再短接主板上电池位置两个脚,开机进BIOS,保存设置重启,没有了之前的要等几十秒的情况,再把BIOS电池装上,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 首先主该 想到是CMOS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