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风扇报错 教你秒杀

楼主(2014-09-19):
各位维修界的朋友这是我的一点小经验 联想E49风扇报错可拆掉Q8601 可解决此故障维修的过程我就不写了浪费时间 只是希望你们少走弯路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恩 可以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拆掉就可以 经验学习

网友:
请问LZ元器件拆掉 不需要装吗

网友:
联想别的机子可以这样吗?

网友:
这个IBM不报错?看来时代工厂不同了

网友:
以后遇到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A:
这样话风扇是不是就不能变速了?

网友:
这个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话风扇是不是就不能变速了?

没有的正常使用

网友:
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这个是温度控制那块吧,这样风扇岂不是不变速

网友:
哎哟  我去  大神  评分被限制了   你电话多少啊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把它拆掉会不会断电呢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确实可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