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5G+不触发到不跑码

楼主(2014-09-19):
好好的机器,放了两天,然后不触发上电了,触发电路的各个信号都正常
,然后IO拉低绿线脚也有5V变0V,可能是中间有线路有问题,跑了一下线路,发现了一个三级管,,我个人 不喜欢跑线,直接从两电容间的三极管的G级飞线到ATX的绿色线,可以正常触发,还有一个奇怪的故障,复位灯在闪,搞不懂怎么回事了,有遇到过的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试试取消飞线直接换掉三极管~

网友:
如果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的话考虑北桥吧,另外试下放电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还是换掉3级管看看吧

网友B:
听一楼和二楼的,AMD的不能乱来呀,

网友C:
你现在飞线以后,板子能正常启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飞线以后,板子能正常启动了吗

可以正常开启,但是复位灯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一楼和二楼的,AMD的不能乱来呀,

马上取消飞线换三极管

网友:
我觉得这样跟强制上电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主板修好了吗  ?  一般不能乱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正常开启,但是复位灯跳变

复位灯跳变,代表主板某供电单元电路主供电和时钟电压异常可以按照AMD主板上电时序思路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取消飞线直接换掉三极管~

这里三极管应该是起到开关控制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完成主板上电启动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里三极管应该是起到开关控制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完成主板上电启动作用的。

那楼主只好查复位电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只好查复位电路了~

恩,你说的查复位电路指的是从复位排针连接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恩,你说的查复位电路指的是从复位排针连接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吗?

不是~查两个PG  和  南桥

网友:
AMD 主板有点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查两个PG  和  南桥

这里的两个PG你指的是分别 从IO或CPU供电芯片对应引脚发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两个PG你指的是分别 从IO或CPU供电芯片对应引脚发出的吗?

摁恩恩~~~~~~~~~

网友:
哥们,主板的各个电压正常吗,这板要CPU电压有了之后才会有其它电压的,AMD芯片组的

网友:
直接飞线应该可以吧。。复位灯闪没刷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