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C亮机掉电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4-09-19):
这个联想的B465 C  是龙宝达 代工的,板号 BM5016 1。3    开机 亮机,就掉电,待机时是20MA 掉电后是10MA ,按开关又能开机,网上有说CPU座会引起,BIOS 会引起,显卡会引起,温控也有可能;加焊CPU 一样,从写两个BIOS 一样,没法了,   有时又能正常开机很长时间,  这好像是个通病。。。。

补充内容 (2014-10-1 16:20):
加焊了显卡也一样!!!

网友:
修过些问题的同行给提示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现在遇到了 修好没有呢?

网友:
是啊!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只修过显卡问题的,但显卡问题不掉电啊

网友:
显卡也很掉电的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带黑胶的,换显卡成功率不太高呀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NB的问题,或者CPU供电缺相引起,楼主查一下

网友:
真的没法了,黑胶的北桥和显卡,我都去下来从植了,还是一样,心都凉了! CPU 座和CPU供电块,我也加焊了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可能南桥问题  南桥上面有点很薄的散热片  这个机器南桥温度很高

网友:
呵呵  我有这个 板子

网友(2014-10-19):
一样的机器,也是开机大概10秒左右掉电,开机按键的电压不是有电变化,有时3.3V,有时2.6V。这个电压直接由IO发出。断开连接按键的那电阻,电压还是不稳定,IO供电正常,换过IO也一样。不知该查哪里了

网友:
温控问题或者南桥吧

网友:
CPU滤波不良,,,,,,

网友:
CPU 并过2000UF电容也一样,南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
CPU供电换一套

网友:
真的没法了吗? 只有换板了吗?TAOBAO 买个方法也行呀?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南桥跟CPU这块  坑定有电容漏电或电阻不良

网友:
这机修好了吗?我还放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