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9-19):
一块华硕P5KPL-AM SE         CPU复位正常不跑码,刷BIOS无用,经测BIOS第一脚片选信号不正常,但是其它板子第三脚WP#未上电之前是0V,上电后3.3,跑码2R后变为0V,不跑码则为3.3V,这块板子,未上电之前就有3.3V感觉不对,点位图上经一个822排阻上拉连南桥的,现在不知怎么去修了

网友:
这板有通病啊,自己去迅维找找吧,

网友:
822排阻    量一下

网友:
把822电阻更换呢,是不是华硕的板子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小排阻爱坏

网友:
你的意思是2A。。不显示么》???

网友:
建议上假负载测量FSBBUS二极体值是否正常

网友:
板子上822排阻多了呢

网友:
就先查你帖子里点位图是那个822上拉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