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求助。PHILIPS显示器的难题。多谢了。

楼主(2014-09-19):
PHILIPS 190EW9 19寸显示器在系统下识别不出显示器名称,只显示“通用即插即用设备”,同时也调不出1440X900的分辨率。显卡驱动(官方)和显示器(官方)驱动,都重新上过,同一个显卡接别一个显示器却正常。程序刷过了。
VGA线也换了。

网友:
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 24c04 里的EIID有问题了重写就好了

网友:
主机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下显示器驱动吧,有可能丢屏驱动啦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一下程序吧,或者在换一根不带磁环的VGA线。因为我以前试过用带磁环的线就认不出,用原装的或用不带磁环的线就可以正常认出来

网友:
更新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