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PHILIPS显示器难题。多谢

楼主(2014-09-19):
PHILIPS 190EW9 19寸显示器在系统下识别不出显示器名称,只显示“通用即插即用监示器”,同时也调不出1440X900的分辨率。显卡驱动(官方)和显示器(官方)驱动,都重新上过,同一个显卡接别一个显示器却正常。程序刷过了。
VGA线也换了。

网友A:
查VGA接口的4,11,12,15针,看驱动板是不是原装,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GA接口的4,11,12,15针,看驱动板是不是原装,刷程序!

还要检查一下 DDC存储器。

网友:
你换个主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