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4-09-19):
今天接到一个用户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不到半分钟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拆机测试12V电压输出正常,用12V摩托车大灯测试功率正常,怀疑是灯管或高压板损坏,电源高压一体板,大致看了一下正常,用4管子高压板测试灯管正常,怀疑是高压板保护了。查看电路使用ob2269驱动,上机测试第3脚电压升高到5伏,想去保护但是怕将来出问题。仔细查看发现一个输出高压电容开裂,焊下,底部击穿,更换3KV10的电容,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维修过程最好拍图看看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维修

网友:
很图片,我们新手们就看的清楚,学的也快

网友:
下次吧,主要是注意观察

网友:
很多高压保护。10V 3K的瓷片电容问题多。不是击穿就是虚焊。或者软击穿。

网友:
        是的。这个电容(3KV:3千伏  10:10PF)是比较容易坏的。毕竟是几千伏的电压。而且是高频的交流电。比较容易发热而虚焊。一旦虚焊后果很严重。   冒烟。烧一个大黑洞(虚焊后会拉弧打火瞬间积累很大的热量)。自然也会引起断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