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保隔电路无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4-09-19):
画圈那只有0.56的电压,pq302是好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查下后级有可能短路,查下PACIN,ACON等信号

网友:
检查下仁保点火回路

网友:
查acin 仁宝点火回路。  b+ 短路了 ,量下

网友:
换芯片啊

网友B:
先测 B+ 对地址  在测PQ302的G的控制电压是多少  是否构成串联分压

网友:
重点查LM393

网友:
amd的吗?大短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B+短路居多。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看看是否B+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后级有可能短路,查下PACIN,ACON等信号

这两个电压2.93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 B+ 对地址  在测PQ302的G的控制电压是多少  是否构成串联分压

19.5V电压,应该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