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 掉电

楼主(2014-09-19):
420I的机器,用电池机器一切正常,用电源机顺一切正常。电池电源同时装上,开机一分钟内掉电,-PWRSHUTDOWN信号变为低电平,不再能开机,拔掉电池电源后,才能 开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掉电的机器一般都不好修啊   真心希望有哪位大神修好过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一个场管坏了,输出的电流和电压达不到负载要求,所以掉电

网友:
呵呵  电路图多看看

网友:
隔离电路场管坏一般不容易发现

网友:
掉电得看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