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一体机 亮下就灭 有进系统的声音 刷Bios解决

楼主(2014-09-19):
如题 刷u20(sata)边上的  贴纸编号 v15补充 :试机10分钟 又不显示了

SATA接口边上 编号U20 PL25LD020.rar

好的

U20 V15 读出来的坏的.zip

坏的

网友:
这个我原来修过很多人刷了都没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背光还有问题

网友(2014-10-21):
我要找u38 的BIOS

网友:
楼主这是啥意思啊?到底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
是好了还是没好啊

网友:
故障依旧

网友:
还有BIOS这样坏的呀

网友:
补充还是坏的?!

网友:
请问楼主大人 ,是好还是坏啊

网友:
遇到了,但是楼主的这个可以刷吗?

网友:
没搞明白啊 到底是好的还是怀的啊

网友:
谢谢提供!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
还在 疑问中,期待解决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14-12-01):
应该没有 的

网友:
mei yu dao guo ............

网友:
按理说就算要刷,也是要刷屏数据MCU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真修好了还是没修好,没上文没下文的

网友:
大爱BIOS  操刀就来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显部分的吧,和我们一般的液晶维修是差不多的,有的机器装个空的芯片,它自己会回写程序的

网友:
这个真么没看懂

网友:
楼主提供的BIOS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使的?怎么试机10分钟又显示了?

网友:
有BIOS这样坏的呀

网友:
是不是好的~~怎么有两个~~到底哪一个

网友:
楼主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这个BIOS

网友:
具体怎样了

网友:
没修过,不过还是先备份下来,坐等此机器

网友:
擦 说的啥玩意,到底是刷好了还是没刷好!

网友:
MCU的也是刷了没好啊,楼主怎么没下文呢

网友:
换电视板吧

网友(2015-01-05):
次遇到也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坏了吧,是LCD的吗

网友:
不好修哦!!!!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bios片后面有桥吧

网友:
万能的BIOS

网友:
一刷 不行 楼主也不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