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开机自检完成后转向系统引导即黑屏,求解?

楼主(2014-09-19):
联想K43A开机自检完成后转向系统引导即黑屏,没有光标闪,更换过一个好的硬盘也是同上故障,可调电源电流停在1.49A不动了,向热心的大神们给点思路!
黑屏
硬盘

网友:
显卡坏,是双显卡的吗

网友:
先换在个U还是一样的话可能是显卡或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