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掉电头疼的问题 真是要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2014-09-19):
         前些天收到一笔记本,来时没有待机。机器:东芝M300 板号 DATE1MMB8E0 REV:E  独显Intel(带显卡板的)与客户说明为主板问题,客户同意留单维修。 客户走后拆机,主板没有掉件,进液,维修过的痕迹,插上稳压电源,因无待机,所以先量了一下主板上电源接口有无主供,看到供电口1脚旁边有个保险量了一下,不通,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插上电源,上电了。以为好了,简单拼了一下,结果触发就掉电,无意中发现只要不上显卡板就会上电,查了一下这个板上的电容,发现有一个短了。换上之后还是掉电,测小板上PL5电感对地,如图: 显卡背面有二个电容短了。把显卡用BGA拿了下来,后面不短了,把没有显卡的小板接上主板也上电了。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就定了整个显卡板过来,结果按上也掉电,不上显卡板现在也掉电了,现在死的心都有了。不上显卡板现在也变成了触发就掉,测主板的各个电压、3.3V--5V待机有,主板不装CPU、内存,触发0.30、0.22三秒钟左右反复重起,这时个测得 CPU-1.05  内存-1.80  都有,装上CPU、内存触发就掉,这时量其电压也有,只不过是瞬间的。用万用表打了一下CPU供电电感,发现它不装CPU时对地了,阻值20多欧。用负载测:基准电压、时钟、PG、VCC、VCCA、VCCP都有,而复位却没有。经查图纸得知它是由北桥发出 到 CPU如图: 现在我不确定是不是北桥出了问题,也不想直接就动他,还望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是否还缺其它的电压使其掉电,还是其它的问题使其掉电。另说明一下,这个机器没有NEC大电容,所以不用考虑它了。
东芝M300图纸 板号DATE1MMB8E0 GM45

网友:
哥们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广达掉电你看下总PG,会有发现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又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