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M5010开机响七声

楼主(2014-09-19):
主板型号为DG15
开机响七声音,凭经验,是显卡的问题,用二档加焊显卡后正常,这是DELL机器特有的通病,
显卡
通病

网友:
用不了1个月就要返修

网友:
误导众人

网友:
肯定有返修,因为不是显卡问题。而是北桥问题。居然乱说。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4-09-19):
M5010 北桥虚焊这是大家共认的。但是我也碰到过显卡虚的。

网友:
北桥芯片脱焊

网友:
7声是北桥了,8声是显卡 ,屏线活屏

网友:
0752001 摆明了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北桥虚焊 大家共认

网友:
前几天我就遇到一个后来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说不清楚,如果返修就焊桥

网友:
AMD芯片的话 是北桥坏了

网友:
通病,北桥

网友:
我这有台 换桥刷BIOS 换U 还不行 响七声怎么破

网友:
返修后楼主再上来说一下

网友:
干001吧,一般焊完用不了两天的都是焊错芯片了

网友:
干北桥啊 ,这是 工人的啊

网友:
是显卡问题么,以前好像修过

网友:
7声是北桥啊,

网友:
这种问题,北桥和显卡问题偏多,可以先加热试一下,最好是换掉,修用不了多久

网友:
北桥虚焊问题的

网友(2014-10-29):
m5010 进系统黑屏。但系统是进的了的。无意中把IE按出来了有显了一下。用U盘进PE也一样,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我不管它几声,大小写能切换,外置usb键盘可以就肯定是显卡了,不能切换就是北桥了,这方法很直接呢

网友:
7声是北桥。OK?

网友:
27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显卡and北桥

网友:
恩 是个DELL报警声问题集的

网友:
七声桥,八声显卡。

网友:
这款机器焊显卡 焊北桥 都撑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响7声北桥问题,加焊了就只用了一个星期,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
恐怕 这个通病你知道的也太迟了吧

网友:
兄弟 我的也是七声响。可不一定是显卡哦。普遍是北桥。然后才是显卡。早上搞好个是南桥引起的。最好风枪调到200度。一个一个吹。吹完一个测下。吹到哪个可以开机就是哪个问题。一般是不会同时有两个问题的。

网友:
整错了哦,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北桥虑焊了

网友:
直接搞桥......

网友:
肯定要返修 因为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公认的北桥。楼主居然弄显卡?

网友(2014-12-15):
这机器真不好,我这边都修了很多台都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这个重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