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不加电插诊断卡5V灯常亮强行开机正常求解

楼主(2014-09-19):
精英945主板 不加电 开机电压正常 开机没反应 强行加电可以开机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 的问题和断线了。。还有是不是5V窜线了。。。

网友:
照楼主的说法,那就是不触发咯~不触发好修

网友:
接上ATX你先要测下io的SLP_S3  SLP_4是否有电压,没有电压就是南桥问题,如果你的945版IO是NH82801GB-A1的话测试22和15脚就行了。如果不是就在网上找电路图或IO图吧

网友A:
刚才说错了那是南桥的型号,我有块945版IO是IT8712F-S/KX-L  ,71 脚PSIN ,也就是SLPS3要测那电压有无就好.

网友:
可能是IO到绿线断线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正常不触发,强行加电,客户又不能那样操作

网友B:
明显是窜路了。。。找啊。诊断卡亮灯的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C:
强行触发可以开机,可以说IO和南桥的功能没有问题,一般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说错了那是南桥的型号,我有块945版IO是IT8712F-S/KX-L  ,71 脚PSIN ,也就是SLPS3要测那电压有无就好 ...

有电压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行触发可以开机,可以说IO和南桥的功能没有问题,一般是断线

我也是那么认为  强引过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窜路了。。。找啊。诊断卡亮灯的电压从哪里来的

怎么排查这个5V

网友:
顺着绿线跑下线路

网友:
还没搞定啊如果你要修绿色线,绿色线有一条路给IOPS_信号,一条经过电阻供给开关,IO那个没5V可以飞线,开关没电压跑线修吧

网友:
查下SLP的两个开启信号吧。多半南桥有问题

网友:
插RTC电路,RMSRST ,PWRBTN
SLP_S3 PSON这些

网友:
觉得应该是 IO 待机部分坏了 不想跑线直接换个

网友:
强行加电能开机    查绿线     精英主板有些有个专用的芯片  在内存旁边   是一个三极管    忘型号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最喜欢了。晶振的可能性大些。如果IO坏的话有可能就不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