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头有一个电源出了问题了

楼主(2014-09-19):
用万用表测量24ping上的黄线12V正常   蓝线-12V正常   红线5V   灰线5V正常   紫线5V正常
说明输出没问题
但上到电脑上 通电之后  显示器没反应 无法点亮开机  求思路

网友:
power good 没有输出,最好上图,芯片型号

网友:
电源输出没问题了,那就是主板问题,要是负载能力差,差电源输出电容

网友:
那硬盘指示灯能否亮啊?有启动提示音嘛?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楼主说3.3V的橙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楼主说3.3V的橙色线。

3.3V橙色线  电压输出也是3.3V的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用电源代换法验证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