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楼主(2014-09-19):
Thinkpad e420 问题是只要插上外接电源就会自动上电开机 。coms电池换过  能拆掉的东西也拆掉了 裸板点还是一样  BIOS刷过 问题还是依旧  应该怎么解决?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有线网卡吧!!应该是网卡挂了!!

网友:
有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具体测线路,,,,,

网友:
换个小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