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V:1.1 不跑马

楼主(2014-09-19):
l-ig41m3 V:1.1 不跑马

网友:
网卡好的情况下,换I/O或者南桥,这板卡南桥坏的特别多

网友:
南桥很爱坏 换个试试

网友:
先测测供电都正常吗,虽然是不跑码,你也要把检测工作都做好呀

网友:
这种帖子不删掉么??如果不想发,就自己论坛里搜搜,,如果要发就具体点。。你都做过什么检测。。。。。。

网友:
这板子修过比较多的是BIOS程序不良、南桥空焊或损坏,FSBBUS断线

网友(2016-09-04):
遇到过,各个电压正常,刷BIOS好了

网友:
遇到过此类问题,各个电压正常,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