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G4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9-19):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联想G470,上电看看电压0.34左右,拆开看看量CPU没有电压,查查芯片的条件,都正常VR_ON都有,一般是换芯片,想想H61之后要读取BIOS才有CPU电压的,下了个BIOS刷了,故障依旧,迅维网上看到好多说通病坏CPU坏桥的,看到了饼哥发的ISL96831的质料说把24脚的电阻去电也行,不装CPU都有电压,所以找到这个电阻去掉不装CPU电压0.22还掉电,也没量应该没CPU供电吧,在上CPU上电,*脏话*,尽然跑到了1.20左右了,果断上屏亮了。
就照了张亮机的图片

还有问下就是这个机器是不是集显供电先出来的啊?求解答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怎么去掉电阻就亮机了?这也没修什么啊?这是几个意思啊?请楼主明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怎么去掉电阻就亮机了?这也没修什么啊?这是几个意思啊?请楼主明示。

根据95831的引进定义24脚的电阻取下来   强行出CPu供电。。。。

网友C:
楼主和我一样,语文成绩不行啊。。。。楼主大概是说刷了bios才好的。。。集显是在跑马之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和我一样,语文成绩不行啊。。。。楼主大概是说刷了bios才好的。。。集显是在跑马之后才有的!

不是刷BIOS刷好的,是24脚电阻去掉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95831的引进定义24脚的电阻取下来   强行出CPu供电。。。。

不清楚啊,去掉电阻反正不上CPU供电没电压的啊   ,上了才有的啊,也不是太清楚啊,水平有限吧

网友:
看的不太懂,就学了招去电阻强行供电的招数,希望能用到。

网友: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这招挺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95831的引进定义24脚的电阻取下来   强行出CPu供电。。。。

这样不会有什么后果吧

网友:
不知道这强行去掉电阻有没有后遗症呢?暂时没发现有人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24脚是PG信号?

网友:
集显供电是在CPU工作跑马后出
你的这个机器最好还是烤机测试哦

网友D:
能否把饼哥发的ISL96831的资料透露一点儿!截个图也行,这样说明真的不好理解!

网友E:
我擦,神坑啊,去掉个电阻就好了,这所谓的强行上电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擦,神坑啊,去掉个电阻就好了,这所谓的强行上电能用多久?

不上U没有CPU供电啊

网友:
这强行去掉电阻有没有后遗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把饼哥发的ISL96831的资料透露一点儿!截个图也行,这样说明真的不好理解!

论坛有的啊,你找找

网友F:
你这样做,后果自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做,后果自负

会烧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可能!  24脚电阻不装 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

反正不装显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