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无待机 3V 5V

楼主(2014-09-19):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N4030独显的机器,插上电流表为0.01V,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机器,通电打了3V5V电感,发现3V5V没有出来!芯片是51125的我查了下工作条件就差1PIN 6PIN无电压!

跟踪了一下1 6PIN的信号,由这个电路而来。大概看了下这个电路,通俗点的说话就是PQ4601拉低3,3V从而不让3.3控制PQ4602拉低
1 6PIN的控制信号,测了下3V_5V_EN这个电压为0V,这个电压必须要为高电平

跟踪3V_5V_EN来到了这个电路。D4201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就是截止Q4201的电压。那么就是S5_ENABLE这个信号必须为3高电平,量了下R4202这个电阻两端,都没有电压。跟踪这个信号发现它是由I/0的15PIN发出来的

量了下15PIN发现没有电压,15PIN阻值为600多欧姆,没有短路也没有被拉低。大概测了一下I/0工作条件 发现没有哪里有问题。在论坛看了下很多人说刷bios就好了。刷了一下bios还是没有用。想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导致这个电压不出来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劳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迅维的大神都去哪了 ,求指教啊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51125  3 5V开启正常是连一个电阻接地是开启。没有电压是正常,你可以查一下芯片手册。既然是EC控制那么EC肯定要有供电,这个供电肯定是LDO电压。VREG3 是2V你觉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51125  3 5V开启正常是连一个电阻接地是开启。没有电压是正常,你可以查一下芯片手册。既然是E ...

我写错了 是3V   这个电压必须要是高电平才行  你看下第二张图的电路   这个信号不是高电平   那么3V会把1PIN 6PIN的信号给拉低的

网友B:
换个EC看看,DELL的机器开机后才会有3V5V吧!

网友:
查ec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
换个I/O吧

网友C:
BIOS的波形正常吗?如正常先换EC,不正常查EC工作条件

网友D:
查下EC的基本条件 不行换个EC试试
我也修到过 不出S5_ENABLE的 我的那个是换了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EC看看,DELL的机器开机后才会有3V5V吧!

已经换过EC了  这个机必须要现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EC的基本条件 不行换个EC试试
我也修到过 不出S5_ENABLE的 我的那个是换了EC好的

换过EC了  一模一样的情况 一点都没变

网友:
I/0换过了   绝对是好的  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的波形正常吗?如正常先换EC,不正常查EC工作条件

BIOS也刷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E:
我没看明白!没有3v 5v,但不知道公共点有点吗?楼主没说,要是公共点短路,肯定不会初吧!

网友F:
问题还是在待机电路上面 和EC问题不大 16p电压VIN多少 再换个51125 上次修了个dell的 换了3个才出待机 现在新的芯片也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明白!没有3v 5v,但不知道公共点有点吗?楼主没说,要是公共点短路,肯定不会初吧!

公共点要是没电  芯片会工作么。  会有线性3V5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还是在待机电路上面 和EC问题不大 16p电压VIN多少 再换个51125 上次修了个dell的 换了3个才出待机 现在 ...

16PIN19V    芯片是好的 在别的机器上能亮机的  板上的弄到别的板上也可以

网友G:
EC换了之后  刷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换了之后  刷BIOS了吗

EC随着BIOS一起的

网友:
没有  还在努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51125  3 5V开启正常是连一个电阻接地是开启。没有电压是正常,你可以查一下芯片手册。既然是E ...

同意楼上的    1 6脚正常应该就是低电平的  你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是不是3 5V被拉低了啊    要不然就在刷个BIOS

网友:
3V5V的供电芯片偶查过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1 6脚正常应该就是低电平的  你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是不是3 5V被拉低了啊     ...

51125的脚位定义  1PIN  6PIN这两个两个PIN不可能是低电平。两个都是1V

网友:
修好了没啊

网友:
看下EC的lid是否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51125的脚位定义  1PIN  6PIN这两个两个PIN不可能是低电平。两个都是1V

我真笑了,如果是1V开启你觉的这个复合场管能实现吗?你得装个PWM。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真笑了,如果是1V开启你觉的这个复合场管能实现吗?你得装个PWM。

你就得真要笑了 我这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  能触发  1PIN   6PIN就是1V

网友:
可能有断线你在仔细看看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就得真要笑了 我这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  能触发  1PIN   6PIN就是1V

这个51125坛子有很多工作原理说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笑了,如果是1V开启你觉的这个复合场管能实现吗?你得装个PWM。

而且 我跟你说 你肯定没有看第二张图纸。1PIN 6PIN信号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S5的开启信号不是直接发给芯片,而是转换成3V_5V_EN而去控制PQ4601。如果I/0工作正常3V_5V_EN就会拉低+3.3V_ALW_2这个电压,从而不让+3.3V_ALW_2拉低1PIN和6PIN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51125坛子有很多工作原理说看看吧。

不要去看原理,你要看主板的设计。你先说第二章图的电路你看懂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不要去看原理,你要看主板的设计。你先说第二章图的电路你看懂了没

我早看了,EC发出的开启信号。你不会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早看了,EC发出的开启信号。你不会查EC工作条件。

那你觉得bios第6pin发出的这个EC_SPI_CLK的信号到I/0  正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学习了!!!!!!!

苍老師修机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J:
刷EC的BIOS没有。 或者查IO供电等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EC的BIOS没有。 或者查IO供电等条件。

刷了  EC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K:
如果原芯片是51125A  建议换个带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原芯片是51125A  建议换个带A的

是带A的  而且还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就得真要笑了 我这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  能触发  1PIN   6PIN就是1V

既然有一样的料板 那就好办啊  大不了把你怀疑的地方都给挪过去  呵呵 这个比较笨的方法  试试吧    修好了说一声啊  兄弟

网友L:
不就是无3V_5V_EN吗?你确定你换的EC是好的吗?我买过几回商家直接就发坏的过来的。还有你的焊工怎么样我发现好多人明明是EC的问题由于焊工差还是修不出。以上都排除,就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就是无3V_5V_EN吗?你确定你换的EC是好的吗?我买过几回商家直接就发坏的过来的。还有你的焊工怎么样我发 ...

我把板上的ec弄到其他板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有一样的料板 那就好办啊  大不了把你怀疑的地方都给挪过去  呵呵 这个比较笨的方法  试试吧    修好 ...

挪了  一路的器件都挪过去了。还是不行    EC的复位没到,bios发出的复位信号不出来  刷了BIOS换了BIOS都没用

网友M:
将这两个管一一断开,看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有点伤脑筋了,修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将这两个管一一断开,看有没有开启信号。

没有  断开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你看下51125的5V线性出来没有,5V线性好像是出来后不采用的,但它有个滤波电容,这个滤波电容没有是不会出3V,5V的电压,还有就是对地打一下5V线性这个引脚的值看看

网友:
查EC 条件满足没有  ,有没有 掉件的

网友:
VIN没有就跟着查就好了
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EC发出3V_5V_EN后将拉低PQ4601的控制级,实际上是将ENTIP1和ENTIP2通过两个电阻接地,这种接法官方的数据方册作用应该不是两路开关电路的开启信号,而是做RDs(ON的反馈,电压应该是0.91V,既然3V_5V_EN没过来那么PQ4601将满足工作条件将ENTIP1和ENTIP2拉低为OV,个人感觉应该还是EC端有问题没有发出开启,小小白见解,不对请轻喷

网友(2014-10-24):
待机时RT55138   EC就不用了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两个一起换,只要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