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进LOGO就掉电

楼主(2014-09-19):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三星R439,每次开机显示画面就会掉电,然后重启。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将能拆的一个一个的拆下来,边拆边试。从简单的查找,最后拆的只剩裸板问题依旧。看到上面有个NEC大电容怀疑是它的问题。因为这次的问题类似东芝M200  一类的通病。于是我测量了各电感的电压都正常后,我就果断的把NEC换了,可是问题还是如此。在论坛讨论三星R439进系统或进LOGO 的很多,希望有遇到此问题的帮忙解决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你们有没有修过

网友:
修过的告诉我一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