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不认键盘

楼主(2014-09-19):
联想E530开机正常不认键盘,键盘的每个键都不能用,开始以为是键盘的问题,发了个键盘回来一样,接着换EC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发了个剪板的EC回来还是不行 ,下面怎么办、

找不到电路图 量了阻值一样 有几个3.1V  有三个没有阻值 不知是不是空脚

网友:
是线断了,接一接

网友A:
恭喜你,这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这还是EC的问题

那怎么怎么办

网友:
键盘的每个键都不能用,开始以为是键盘的问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键盘的每个键都不能用,adasds开始以为是键盘的问daf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键盘排线的对地阻止,有无穷大可能是断线了,还有可能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阻值应该要一样吧!

网友:
换EC吧,还是EC呀

网友:
换EC吧 ,还是EC的问题的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必须是E530的程序,不然没有用的 ,需要帮助联系QQ 1033236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