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60P-I3G开机白屏

楼主(2014-09-19):
神州优雅A460-I3G笔记本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能两,换过排线(谁有B1410XW01的供电参数啊)

网友A:
摆明是主板的问题啦,检查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2-3脚有3.3V的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明是主板的问题啦,检查屏供电有没有?

请教一下有没有图纸啊感谢了

网友:
Q13是什么管子啊,我估计是被人做了手脚了,板子上没有那个管子

网友B:
开机白屏主要看一下屏的三V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白屏主要看一下屏的三V供电有没有

3.3v供电正常

网友:
是什么管子啊,什么参数啊

网友:
显卡也会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本已经修好,就是那个场效应管被人拆掉了,找了个NPN的装上就好了,这个机子的图纸本人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