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助,电源板12V输出只有3V多!

楼主(2014-09-19):
5V输出正常。显示器点不亮。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A:
高压有没问题啊12V才3V多

zcw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有没问题啊12V才3V多

先把高压板断了,看看电压正常码?  断掉高压板电压正常的话  检查高压板。

网友:
驱动板不有问题也有可能,先把12V电压修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有没问题啊12V才3V多

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B:
开关指示灯亮吗,量量5V跳吗

zc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指示灯亮吗,量量5V跳吗

开关灯不亮。5V跳什么意思?新手不太懂

网友D:
12V没有 5V真的正常的话 一般都是没背光 把连接驱动板的线拔了  断开高压板 还是没12V 就是电源板  把12V电容都换了试试 再不行换八脚那个供电芯片

zcw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没有 5V真的正常的话 一般都是没背光 把连接驱动板的线拔了  断开高压板 还是没12V 就是电源板  把12V电 ...

开关指示灯都不亮啊。正在学习断开高压板!

网友:
这种问题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换个电源板

网友:
12V 是高压驱动灯管的,必须先修好。才能看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LZ对显示器真的不了解。5V正常。12V不正常就检查高压板。
断开12V。直接接驱动板。插电看指示灯亮不。外接灯管。看显示正常不。
然后就把目标锁定高压部分。实在不会,就改通用高压板。就这么简单。该剪板的剪板。该下料的下料。
不过个人比较喜欢剪板。虐板那感觉贼爽的。

网友:
断开高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灯不亮。5V跳什么意思?新手不太懂

就是你量5V的时候,数字一直在跳,还是很稳定,如果不是跳的太厉害 就没有关系

网友:
5V有那12V就不可能只有3V,如果12V电路短路那5V也不可能正常,这种故障有可能是12V变压器脚有虚焊或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先把高压板断了,看看电压正常码? 断掉高压板电压正常的话 检查高压板。这种故障也有可能是12V变压器脚有虚焊或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12V只有3v这里就很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