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241V显示器四灯改双灯后屏幕左边偏暗求解?

楼主(2014-09-19):
今日客户拿来一显示器亮一下就灭,经检测是高压板故障。。。但是找了找木有双灯的通用高压板。。。。在论坛搜索说可以用四灯改双灯,按照论坛的方法把四灯的两个接口直接短接,显示器亮了,但是左边明显比右边暗一些。。。求解这会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一般都加个电容会好一点

网友:
AOC高压还是很好修的啊你把高压修下吧

网友A:
       你这个22寸的液晶原先是四灯吧。四灯改双灯一般来说只适应比较小的屏幕。比如19寸和19寸一下的屏可以试着去做。一般是可以的。   但22寸的或更大的屏建议是不适合用双灯的。屏大啊。    如用,亮度自然不能很合适了。

供参考

网友B:
高压不够,所以灯电流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2寸的液晶原先是四灯吧。四灯改双灯一般来说只适应比较小的屏幕。比如19寸和19寸一下的屏可 ...

原装的是双灯的,现在手里没有双灯的,所以想用四灯的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不够,所以灯电流太小

怎么解决。。。。

网友B:
高压变压器有问题 ,或是灯管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变压器有问题 ,或是灯管没接好,,,,

用的新高压条

网友:
有没有测试灯管,双灯的高压板点太大的显示器好像不行

网友:
走过路过 写得不错  给点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是双灯的,现在手里没有双灯的,所以想用四灯的改一下。。。

       呵呵!我知道了!22寸的屏几乎所有的都是用四灯和四灯以上的。屏太大了!上面一个灯管和下面一个灯管显然液晶的亮度不够!但你又说它原来就是用双灯的。那就应是用大功率的双灯高压板。用普通的双灯高压板是不能代替的。

      这种液晶的灯管在大屏中也有用的!比如32寸的。灯管的形状是U型的(即灯管弯来弯去的。可以增加点亮面积。)由于一个灯管的长度延长了很多。所以要求高压板的功率会更大的。自然这种高压板的价格也会比普通高压板贵一些的。

    市面上有卖这种通代的大功率高压条的。如不好找。那就淘一个通代的或原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知道了!22寸的屏几乎所有的都是用四灯和四灯以上的。屏太大了!上面一个灯管和下面一 ...

了解了,多谢斑竹,费心了。。。。。

网友:
高压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