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待机0.20

楼主(2014-09-19):
版号K42JA  待机0.20明显短路 拆机裸板烧鸡 待机RT8206A剧烫 其它地方都不烫  待机芯片换了 待机还是很高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你查下线性三伏五伏正常不这些短路都会引起芯片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线性三伏五伏正常不这些短路都会引起芯片发烫的

没有3 5V

网友:
换待机芯片以后  3 5V不短了 但是待机芯片还是很烫

网友:
看看3V5V线性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负载有短路了

网友:
我知道华硕一般都是由五伏线性转3。3V的你量下5V的线性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