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主板不明白请指点

楼主(2014-09-19):
昂达A770 上图

网友:
第二个图中CPU供电地方,这个板我看是四相供电,但有三个R56与一个2R2电感。(平常不都是一样的电感吗)8个管G极电阻都一样,但电压不一样,三个R56相关的三个上管电压为G为2。2V,三个下管G为10。5V,输出为1。25V。但与2R2相关的上管G为2。7V,下管G为10。5V输出为1。5V所以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清楚不明白什么,看不懂

网友A:
不明白4相供电,为什么三相输出为1。25V,另一相为1。5V的电压

网友B:
G级电压不一样正常,上下管肯定要导通截止导通截止的工作,如果你认为1.25和1.5那个电压都是供给CPU的那那个1.5出来肯定还经过过个电阻,然后电压就一样了

WJ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级电压不一样正常,上下管肯定要导通截止导通截止的工作,如果你认为1.25和1.5那个电压都是供给CPU的那那 ...

电压还经过一个电阻到CPU,没见过这种电路图,我见过的都是经电感后直连到CPU的

网友:
有个别主反板的设计会有点不一样,也是正常之中的事,问题是现在这块板子出现了什么故障

网友:
电感前后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不过你的应该是一组推动有问题了,相差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4相供电,为什么三相输出为1。25V,另一相为1。5V的电压

我感觉是三相供电,那1.5应该是另一组供电。看下电管芯片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还经过一个电阻到CPU,没见过这种电路图,我见过的都是经电感后直连到CPU的

有啊,有的版电源管理VSEN(电压反馈端)脚出来就是电阻接到你所说的   电感后直连到的CPU

网友:
电流平衡补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