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it8718f-s IO触发问题

楼主(2014-09-19):
收到两块板子,都是amd的,io为it8718f-s  ,IO 供电正常,72#给南桥发送信号由3v-0-3v的跳变,71#是接收南桥反馈的信号应该也是3v-0-3v,可是短接开关,71#无此跳变,把71#跳开,可以触发启动,想请教前辈们,这个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A:
不一定的,先换IO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的,先换IO看看吧

换过一个啊,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一个啊,也没用啊

先打下阻,正常就跑下线路,最后就干桥吧

网友:
71脚怎么会是收到南桥的电压,还会跳变。。具体的脚我没看,,应该是开机针到72脚进,71脚出到南桥吧。。。。

网友C: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楼主“71#是接收南桥反馈的信号应该也是3v-0-3v,   ”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楼主“71#是接收南桥反馈的信号应该也是3v-0-3v,   ”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刚学,呵呵,南桥反馈到io是哪个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学,呵呵,南桥反馈到io是哪个脚呢

不是高低高,是持续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低高,是持续高电平

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D:
最终什么问题啊?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终什么问题啊?分享给大家?

南桥的问题啊,南桥默认给71#3v的电压,表示接受开机准备,开机的时候有个跳变,我把io 71#挑开,南桥没有3v的反馈信号,所以应该是南桥坏了,直接换南桥 就好了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