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暗屏,成功修复!

楼主(2014-09-19):
机型:联想Z460
板号:LA-5751P
故障:暗屏
上图:

2P、4P主供电:19V,8P、10P、12P屏供电:3.3V,14P:3.3V,18P:0V,20P:3.3V,22P:0V。
以往经验感觉18P和22P不正常。这两个信号,我在论坛里查了查,INVT_PWM是背光亮度调节,而DAC_BRIG就不敢确定了。。。。。还请大哥们给点意见。而这两个信号都来自EC。直接换了。。。。没必要查EC的工作条件。

亮机没拍照,然后我又测了DAC_BRIG这个信号还是0V。
INVT_PWM实为背光亮度调节。
最亮此信号:3.3V
最暗此信号:0.37V
还请大神赐教DAC_BRIG是干毛的?

网友:
很多LED 暗屏都是少这个信号,就是高压开启信号,直接拉个3.3IO 都不用换,有的机器会闪一下,

网友:
暗屏还是好修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我都是直接飞线,

网友:
高手就是好,我也想报迅学习了

网友:
直接用屏上飞个3.3过去 OK  机器都不要拆

网友:
学习 中.....................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总体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解决

网友:
这些 故障  还是  好修   一般都是割断线  飞个电压上去

网友:
主供电 开启 调节 地

网友:
直接用屏上飞个3.3过去 就行啊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EC导致机器暗屏没修过,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
由EC发给LVDS控制背光灯的信号.为0V时,屏也亮。EC控制LCD亮度主要有DAC_BRIG和INVI_PWM实现。

网友:
楼主速度真快。 是我的话得先查查调节的供电

网友:
这个信号是干嘛的啊?都说直接拉个3.3V 过去,都没说原因啊!

网友:
我一般会飞线

网友:
修过一个程序导致的

网友:
是 我也觉得飞线就行了!

网友:
没必要换EC吧,直接接一个3V不就完了 ?

网友:
先努力学好台式机主板吧

网友:
学习了,维修有时能快就快,搞好就成。

网友:
高手,我都很少能修好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谢谢,每次遇到LED暗屏就没有办法

网友(2021-09-10):
要我就直接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