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D MBX-271 暗屏

楼主(2014-09-19):
Power ON/OFF是开启:3.3V,PWMPOW调节亮度:3.3.都正常。VBAT 5V也有,但是开机屏只是闪一下就暗了,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求大神出来指点。

补充内容 (2014-9-20 10:44):
不过这个板连接的屏只有5个灯的,LED1~LED5,LED6是接地的。

网友:
屏挂了吧??

网友:
屏的LED升压坏了

网友A:
你上的这个图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的这个图是什么

屏的升压芯片

网友:
升压芯片换2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显卡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板是集显的

网友:
坐看高手来指点

网友(2016-11-13):
是啥屏?lcd的话,高压板呢换屏了吗?LED的,换屏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