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板不跑码蓝屏求助!

楼主(2014-09-19):
一块戴尔原装主板,插上所有设备,显示“84”,跑完XP的LOGO后就蓝屏,但是可以进PE,也可以看到硬盘,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检测硬盘是否好坏,但是拿了一块好的硬盘之后换上就无限重启。
如果拔掉所有设备之后,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能触发,能点亮,诶由于上门维修,走的仓促,万用表都忘记带了,所以电压测量这块没有测,所以根据目前的情况,大家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
品牌机特别是DELL的机器有些是不按常理走的,你最好能让客户让你带回去检查

网友:
加焊南桥,这机器通病,我修了好多了

网友:
蓝盘为啥是桥的问题?

网友A:
DELL的机器插诊断卡就不会跑马,,这也是常识啊。。进系统蓝屏。先常规的弄弄啊。。。。去迅维悔过吧。

网友:
建议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插诊断卡就不会跑马,,这也是常识啊。。进系统蓝屏。先常规的弄弄啊。。。。去迅维悔过吧。

这个常识,老师没教啊!!!

网友:
DELL的品牌机主板上诊断卡是不跑码的。我今天修到的OPTIPLEX 740主板也是,都亮了,还是没跑码。

网友:
为啥了 我没有搞过不 谢谢楼主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主板就是不跑码,ASUS的AMD770的板子不跑码也能亮机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