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取了通电会不会短路?

楼主(2014-09-19):
RT

网友:
会  会烧负载(触发后会烧东西) 接电 单摘上管 没事   PWM芯片摘了  上管一定要摘 不然 会烧负载

网友:
要把PWM电路的上管都拆掉,才能上电。

网友:
会的,上可以拆,下不能拆,或者同时拆

网友:
应当会烧东西

网友:
会烧, 一般上下和 pwm都拆

网友:
会烧东西

网友:
不会短路但会烧东西 !

网友:
不可以  上管可以拆

网友A:
曾经我试过把待机3.3V下管拆了上电,结果EC,SB,NB,网卡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试过把待机3.3V下管拆了上电,结果EC,SB,NB,网卡都挂了

呵呵  好牛B

网友:
暂时没还做这样的尝试呢~不知道烧什么东西呢。。改天拿个实在修不好的板子来试试~

网友:
别乱试呀 烧了 后会很头疼

网友:
  上管加芯片。

网友:
取了,当然还要更换上,不然后果真的很严重

网友:
会烧一片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  只知道芯片没焊好会烧东西

网友:
试试不会死人的

网友:
会烧供电芯片,SB,网卡。没有焊好也会烧。

网友:
下管拆了形不成回路,电流大了就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