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51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9-19):
     宏碁4551 笔记本  版号: JE40-DN   插电源电流0.8 摸网卡发烫,拆掉网卡在插电源 0.45,还是短路,摸南桥发烫拆掉南桥待机正常0.011自动触发OK不短路了运气比较好。
     换南桥换网卡插电自动开机1.45 不亮机。心亮了半截。。。。。。。。  抽根烟想了一下 量了一下BIOS电池0.09V太激动了换电池上电一路高歌亮机。
     装好机测试按开关没反应, 待机确正常。 拆吧哎亮开关没电压,追查到接口3.3V 5V都有用镊子触发开机。那就换排线吧换好装机测试无线网卡没有信号,NND能不能再多点问题啊。。。。找到无线网卡20脚贴上高温胶带搞定。。。。。。
      哎 现在修个本子真费劲 真想转行。。

网友:
楼主说的  bios电池是什么???cmos电池吗?

网友:
楼主无线网卡20脚  是什么脚

网友:
楼主 无线网卡贴的是那个角  传个图片  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楼主能说下,无线网卡贴的那脚是什么?能具体点么?没懂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小弟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维修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