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发帖,有空发个E1-471G集显开机电流0.26掉电维修

楼主(2014-09-19):
     同行搞维修的他搞不定,丢给我修的,其实已经是返修回来了,上次也帮他修的这个板子,上次给我修的时候是没有待机3V和5V电压,原机待机芯片是RT8223P可以用51123完美代换的,51125是不能代换的(原因是18脚不同),换上之后就好了~
     但是客户拿回去后,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掉电开不起来了,有时候还没待机3V和5V电压,昨天就返回了,同行不想搞了,今天下午上去拿下来摸摸!上次么怎么注意测量,就测了待机芯片条件满足了,就换了就好了!这次返修看看现象,插上电源,有0.01待机电流,好~按下开机,触发到0.26掉电,如果多按几次然后连3V和5V都没了!好测量51123吧, 3V和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的,通电测量16脚19V正常,13脚6.几V也正常,8脚和17脚线性3V和5V也正常,3脚2V基准电压也正常,由于此时是连待机电压都 没有了,所以其实很想换掉51123了,不过手里没有芯片换,哥穷啊。。哎买不起!!根据经验,既然啥都满足了,就差这个自举升压电路没查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把22脚BOOT1连接的PC82电容换掉, 反正也不麻烦,换好后,通电哇塞电流0.01,3V和5V出来了,然后我就不停地按开机关机,20多次,3V和5V也不会消失了。。。看来是自举电容不良了??但是呢还是电流到0.26掉了!!一测CPU电感和集显的电感电压全部都没出来,测量CPU供电芯片条件VR_ON有3.3V,主供电也有19V,然后测量3V电感3.3正常,测量5V电感测出有5.7V电压,明显不对,过高了,难怪CPU电压出不来,既然是过高,那就查51123的5V反馈脚啦~~51123的第2脚FB反馈脚,经测量有1.7V。。。有点不正常,按照反馈电路上的PR133和PR256分压正常的反馈电压应该是1.96V左右,从别的板子上的待机电路5V的反馈电路上拆了一个30K和20K的换上去,通电测量2V的反馈电压,再测量5V电感完美的5V电压出来了~不高也不低~按下电源开关,电流一路狂飙,接外接,亮机了~~电流1.00左右~由于是集显所以电流不是很高~至此维修结束~没啥技术含量啦,主要写给小小白们看的~

补充内容 (2014-11-15 21:17):
此机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过~不错

网友:
我来坐坐沙发~~没想到小小白们不停地发帖。。帖子一下子沉底了!!!

网友:
呵呵...................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么精细的维修   我修不出来  尤其反馈电压偏低那里

网友B:
说实话,还是觉得不是很靠谱

网友C:
E1-471有没有VGA接口啊?我知道V5-471没有的。要接DOCK才能用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精细的维修   我修不出来  尤其反馈电压偏低那里

慢慢积累经验自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还是觉得不是很靠谱

等他明天测试一天看看稳定不稳定了~稳定的话我会补充内容的~等着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1-471有没有VGA接口啊?我知道V5-471没有的。要接DOCK才能用VGA。

有的啊~独显集显都有VGA接口的E1-471G

网友D:
看我过了12点还在顶你的贴,够哥们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我过了12点还在顶你的贴,够哥们吧

你这家伙!!都12点了还不睡觉!!牛人哇~想赚分赚疯了你~~

网友F:
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家伙!!都12点了还不睡觉!!牛人哇~想赚分赚疯了你~~

你妹的,是你说要来给你加分的,做了好事还没得好话给我,良心给狗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妹的,是你说要来给你加分的,做了好事还没得好话给我,良心给狗吃啦

哎呀~谢谢哥们来顶贴了~~你发帖记得通知我~我去扫射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

又帮助就好~感谢来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妹的,是你说要来给你加分的,做了好事还没得好话给我,良心给狗吃啦

这不是表扬你了嘛~~谢谢捧场啊~

网友G(2014-11-15):
很好狠好,这两个地方的确容易忽视

网友H:
楼主够细心的,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够细心的,学习的。

两个月前的帖子被你们找出来了不错~很认真学习呢~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狠好,这两个地方的确容易忽视

两个月前的帖子被你们找出来了不错~很认真学习呢~加油~

网友I:
修多久才能像你这么厉害
luoquan006
经验是靠慢慢积累的~慢慢来不要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多久才能像你这么厉害
经验是靠慢慢积累的~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很是了不起了!!!!支持 自举电容确实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