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 EC IT8580E换了无声音,触摸板不动

楼主(2014-09-19):
接到几台Y500的机器,查到是EC坏的,在网上订了几个全新的EC IT8580E ,结果装上去都出现触摸板不动和内置无声音,从一台好的机器拆了个好的装上去都正常,去问了店家说这个IC是没有程序的。有谁换过这个IT8580E的IO芯片呢?是不是这个芯片有缺陷啊,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
触摸板

网友:
应该是有小型号的区别吧?

网友:
后面有尾缀的,要注意

网友:
今天客户又拿了一台来修,内置无声音,搞了板天发现刷了BIOS就有声音了,但是触摸板又不动了,装回原来的BIOS又是可以动的,在论坛找了个刷了也不动,难道BIOS和EC有什么关联的???谁有抄好过的BIOS,给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