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接电池PF1会烧;外接电源,PQ54会烧。不知道怎么修,求助高手

楼主(2014-09-19):
同事的电脑,他以前也修过,但是他原来是在售后修的。现在又坏了,给我修一下。我拆机发现,电池的电路PF1保险烧了,换后也会烧。还在AC进来的PQ54,也烧了,换后也会立刻烧。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吧,打对地阻值,限流通电

网友A:
PQ54到电池间电路有严重短路的处所。

网友:
先查一下适配器的保护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4到电池间电路有严重短路的处所。

这里PQ54是不是充放电管理场馆呢?

网友:
PQ54就是在接上电源适配器就会烧掉,并会短路,造成电源适配器保护。若是用电池接上,则PF1会立刻烧掉。

网友:
拆下PQ54后,所有引脚对地不短路,最小阻值在500欧以上。

网友:
可肯定是哪有短路啊 先找出哪短路啊 你这样修能修好嘛!

网友:
VIN对地有1K左右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适配器没问题吧

网友:
VIN对地电阻有1K左右

网友:
查一查芯片周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对地,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呀,重点查充电芯片

网友:
先排短路呀。

网友:
装上电池,电池短路

网友:
量下有没有对穿的管子

网友:
为什么会烧保险,或者PQ54,就是因为中间的短路你没有处理,而直接去换被烧的芯片,没治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