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有维修例子吗?想学习一下啊

楼主(2014-09-19):
             电车充电器有维修例子吗?想学习一下啊   此电车充电器表现故障为 插220v 没有任何反应,拆开一看没有任何原件烧毁 保险丝也没断 ,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A:
是什么充电器?电动车的充电器吗?多少v多少安的。

网友B:
好歹也要将测试的数据告诉大伙噻。初级整流管后的电压?功率管各个引脚的电压?采用什么电路驱动的?等等

网友C:
象这种问题基本都不大,启动电路电阻和有关电容坏的较多。

网友D:
看看启动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充电器?电动车的充电器吗?多少v多少安的。

电车充电器48V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要将测试的数据告诉大伙噻。初级整流管后的电压?功率管各个引脚的电压?采用什么电路驱动的?等等

原来这门深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象这种问题基本都不大,启动电路电阻和有关电容坏的较多。

我上图 指出 启动电阻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启动电阻是否有问题。

我上图 ,麻烦指出 启动电阻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上图 指出 启动电阻在哪里

链接在3842的7脚的一个大阻值电阻就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车充电器48V20A

就这充电器确定能输出20A?

网友D:
300V到3842供电脚接的电阻就是了。

网友C:
给你个图看看吧!红圈圈里的元件查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图看看吧!红圈圈里的元件查查。

那个 红线刚刚挡住了 R2 的阻值 请问 R2 是120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个 红线刚刚挡住了 R2 的阻值 请问 R2 是1200吗?

在这个图中R2阻值是120K的。此图未必与你的实物相符,仅做参考。

网友:
这就是最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我发个清楚些的图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这充电器确定能输出20A?

电动车充电器的20a代表的是20ah是对应的电池的容量,实际大概有1.8a左右,12安的大概有1.2安左右。

网友:
长姿势了

ediso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先把调阻换了,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图中R2阻值是120K的。此图未必与你的实物相符,仅做参考。

奇怪了 我发图2 里面那个红紫灰金就是启动电阻了, 怎么差别那么大?

网友:
LN324  旁边被打磨掉的那个IC 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在3842的7脚的一个大阻值电阻就是。

我找到了  红蓝灰 金 好像 和图中的阻值不一样的 差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启动电阻是否有问题。

这个启动电阻一般是多少多大的?我这个是 红蓝灰金(图二左上角)的  和图纸 的差挺远的

网友:
好像启动的电阻不正常了 但是看数值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图中R2阻值是120K的。此图未必与你的实物相符,仅做参考。

启动电阻 没问题 下一步 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V到3842供电脚接的电阻就是了。

启动电阻 没问题 下一步 查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启动电阻 没问题 下一步 查哪里?

供电的滤波电容,不管查出查不出问题都要换掉试试。

网友G:
启动电阻正常就查3842的7脚电压多少,正常应该在15~17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启动电阻 没问题 下一步 查哪里?

遇到这种电源我一般先大概测下各电阻及线路板有无断、短路的,如果你测起动电阻正常,试换一下3842吧!

网友H:
最大的那颗电容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电源我一般先大概测下各电阻及线路板有无断、短路的,如果你测起动电阻正常,试换一下3842吧!

3842 也换了 故障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的滤波电容,不管查出查不出问题都要换掉试试。

换了  故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的滤波电容,不管查出查不出问题都要换掉试试。

换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启动电阻正常就查3842的7脚电压多少,正常应该在15~17V。

2.5V V呀停的变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大的那颗电容多少伏?

450V的  正常的

网友:
加焊下变压器试试

网友G:
换个3842试试。

网友:
加焊 过了 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3842试试。

换了 故障不变

网友:
因该难度不打的

网友:
不值得一修一个新充电器也值不得多钱

网友:
现在还没修好~无法知道是 那一部分出问题

网友:
大电容 是有电压的 光耦换了 也没反应

网友I:
都好的?测仔细点。桥断了吧。
桥倒是没断~~我查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好的?测仔细点。桥断了吧。
桥倒是没断~~我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