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嘟嘟叫几声不显示,

楼主(2014-09-19):
客户反映是用着关哈机,再开就不显示了。拆机一看有进水痕迹,U31应该腐蚀烂了,换上一样嘟嘟叫几声,以为BIOS有问题,刷了还是一样,各大供电都正常。

网友:
板子是集显,板号是:09A21-3

网友:
嘟嘟叫应是内存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怀疑是内存不过

网友:
还是先处理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吧

网友:
没修了,板子才180,直接换板了

网友:
嘟嘟几声   几声长  几声短 ??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