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花屏故障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4-09-19):
                                   机型:联想G450独显 PM45+ICH9架构             板号:LA-5081P

故障如下图:

故障描述:内接上半截显示正常,下半截灰屏;外接正常显示。

第一步,简单故障分析:
看到这样的花屏故障,大致可以判断是LVDS信号不全,或屏幕损坏。
第二步,处理方法:
手里头正好有这款机子的屏线,14.0 LED屏幕也还有好多块,将新屏幕装新屏线测试,故障依旧。排除了屏幕屏线故障。
第三步,检查LVDS信号线:
断电对LVDS信号线打值,发现屏线接口的30PIN VGA_LVDS_A2信号线对地值为无穷大,其他的信号线均为510-530之间。

第四步,分析故障:
经过查图,发现该信号线直连显卡 N10M-GE2-S-A2的W4引脚,中间未经过任何原件,因此我诊断为显卡损坏。

第五步,故障处理:
换显卡。手里头没有N10M-GE2-S-A2这颗芯片,但是翻到了一颗N10M-LP-S-A2,好几个月以前修一台三星NP-R467花屏故障误判拆下来的芯片。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两颗芯片通用。先直球待用。

第六步,拆下显卡以后,为了防止二次拆桥,先对屏线接口30PIN与芯片W4引脚的通断进行测试,是通的,确定显卡坏。

第七步,换显卡,并对屏线接口LVDS信号线的对地值重新测量,都在510-530之间,应该正常。这边需要说明一下,LVDS信号线在集显的情况下基本上对地阻值都是完全一样的;独显的情况下偏差在+/-10之间都是正常的。

第八步,清理芯片上面堆积的硅胶,换上5元1片的高级导热固态硅胶,装散热片测试,直接点亮。

第九步,简单说明一下通过EDID信号判断显卡有无读屏幕信息。
①显卡正常读屏幕

②显卡读不到屏幕

说明发帖原因:
这两天好几个朋友问我花屏故障怎么修,我不想讲理论,仅以此贴对屏幕信号电路做一下简单介绍吧。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 经典案例 收益了 此贴不得不加分支持  谢谢

网友:
LVDS打阻大法,比较有经验的楼猪

网友A:
屏线接口的LVDS信号线对地打值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故障!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干桥了,懒得再查,楼主很细心,此方法能做到万无一失!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的LVDS信号线对地打值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故障!

这里也可以测量LVDS的信号波形变化。

网友B:
这里30PIN VGA_LVDS_A2信号线对地值为无穷大,能不能用手术刀断开与显卡 N10M-GE2-S-A2的W4引脚直接中间相连线路测量对地阻值变化判断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30PIN VGA_LVDS_A2信号线对地值为无穷大,能不能用手术刀断开与显卡 N10M-GE2-S-A2的W4引脚直接中间相 ...

本来就开路了,你割断这根线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理解成对地为0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开路了,你割断这根线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理解成对地为0000了?

是啊,可能是个人理解错误了,这里信号线开路是不是比较难以观察修补呢?这就是你直接拆显卡判断故障的原因?

网友:
厉害!一般,先加焊显卡,不行再植球!

网友D:
  学习了,请问,虚焊不是会造成对地值无穷大吗?楼主怎么判断是显卡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理论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技术牛的一逼啊  膜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开路了,你割断这根线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理解成对地为0000了?

如果是对地值偏小或者短路,倒可以在显卡附近割线判断是不是板层短路,如果能找到这根信号线的话,无穷大割线就无法判断了,在没插屏线的情况下,割线点到屏线接口那一端都是无穷大的。

网友:
牛人啊  看来三板斧不行啦

网友:
楼主确实理论功夫很雄厚呀。赞了。

网友:
  给新手修花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对地值偏小或者短路,倒可以在显卡附近割线判断是不是板层短路,如果能找到这根信号线的话,无穷大 ...

笔记本里面要找信号线没有台式机主板那么简单。我虽然遇到过那么几次板层内部有问题的机子,但是这种故障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请问,虚焊不是会造成对地值无穷大吗?楼主怎么判断是显卡坏的?

虚焊出现对地阻值无穷大现象一般表现在芯片引脚上,楼主是拆掉显卡测量屏线接口30PIN与芯片W4引脚的通断情况这样进行判断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对地值偏小或者短路,倒可以在显卡附近割线判断是不是板层短路,如果能找到这根信号线的话,无穷大 ...

在没插屏线的情况下,割线点到屏线接口那一端都是无穷大的,这里怎么理解?

网友:
理论很厉害,可惜我不懂,可悲可叹

网友:
以后多多学习,楼主发这些贴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里面要找信号线没有台式机主板那么简单。我虽然遇到过那么几次板层内部有问题的机子,但是这种故障 ...

笔记本的信号线有些设计是不是在板层内部的呢?

网友:
大神  教教我使用示波器吧   我看到你发帖子真羡慕你技术

网友:
学完了也没你这么牛B  太拽了  羡慕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不错

网友:
楼主水平OK 。够细心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发了这么多经典的帖子,真是厉害啊

网友:
我们遇到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秒杀 要么加焊要么换 量的话费时间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一般就加焊试试,不会那么轻易换 芯片

网友:
判断问题没这么快,之前修过一只HP的 内外接,都是大花,当然没直接去加焊 换显卡,显存1.8V 电压不正常导致 飞线解决,现在先搬没以前有耐心,找到问题都这直接飞线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显卡 用凤炝吹了下 亮机了  然后再去加焊 结果反而不亮机 重做了还是一样  这种情况 打屏线能判断桥的好坏吗 。还是说 做不亮就认为此显卡就是坏的 草率的下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里面要找信号线没有台式机主板那么简单。我虽然遇到过那么几次板层内部有问题的机子,但是这种故障 ...

都是在板层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请问,虚焊不是会造成对地值无穷大吗?楼主怎么判断是显卡坏的?

有时候显卡坏了  你怎么加焊   都是为无穷大。,

网友:
外接是好的当然要检查上半部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开路了,你割断这根线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理解成对地为0000了?

不用跟这位哥理论啦,无穷大的开路硬是要擦边球说到短路去,断开的意义不知道在哪里,净误导人

网友F:
这种打值无穷大的我的话一般都是先加焊不行在换显卡,但大多加焊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打值无穷大的我的话一般都是先加焊不行在换显卡,但大多加焊都可以解决的

在我店铺我不允许回焊Intel南北桥以及Nvidia显卡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直接换的?

网友:
5元一片的导热硅胶!楼主果然大手笔!!!不过楼主的帖子 确实都很赞!有东西给我们学习!!

网友:
牛人,视波器用的很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店铺我不允许回焊Intel南北桥以及Nvidia显卡芯片

呵呵,就是怕返修吗?不过这样也好

网友:
学习了。维修台够干净。就是个抓波器这么脏啊!

网友:
无穷大的阻值会不会是显卡空焊所造成的,为啥不先加焊,然后在换呢??

网友:
打阻值法很好的运用

网友:
我们遇到这种都是直接换显卡,或者加焊

网友:
经典的维修经验很值得学习

网友:
花屏打LVDS对地阻值受教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示波器这么脏,估计用了800年了

网友:
一般G450花屏,不显示什么的多少显卡不好,且易返修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看到花屏,我直接干显卡,一般都不查的  楼主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