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笔记本暗屏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4-09-19):
笔记本暗屏有哪些原因? ,还有一些机子是外接OK,内屏暗屏。 目前我知道的只有屏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其它的就不知道了,现在手上还有一个暗屏的,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救哇。。大家还有遇到其它原因的吗? 屏和显卡、内存、CPU坏有没有可能暗屏呢???

网友A:
另外、暗屏有没有其它方法强制打开背光的??这样就可以省下好多宝贵的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暗屏有没有其它方法强制打开背光的??这样就可以省下好多宝贵的时间了

可以强制打开背光
原理就和显示器的 换高压板一个原理  VIN  EN PWM  主要是分清楚具体脚位就好

网友:
原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强制打开背光
原理就和显示器的 换高压板一个原理  VIN  EN PWM  主要是分清楚具体脚位就好

嗯,就是没图纸,不敢乱飞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暗屏有没有其它方法强制打开背光的??这样就可以省下好多宝贵的时间了

将灯管外接个高压板直接点亮,不受驱动板的控制。

网友:
楼主  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暗屏有没有其它方法强制打开背光的??这样就可以省下好多宝贵的时间了

我手上这个是LED的,看论坛有剪板法,不知道是否学的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灯管外接个高压板直接点亮,不受驱动板的控制。

我手上这个是LED的,看论坛有剪板法,不知道是否学的会

网友:
没敢尝试,不敢乱发言呀

网友:
LED排线断也常见

网友:
前二天闲的蛋疼,把一个坏屏的LED灯条拆出来玩。我的个乖乖,用可调电源怎么点它就是不亮、有没有人玩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