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外屏有显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4-09-19):
ACER 4520外屏有显内屏不显示询问客户机器是摔坏的
测量结果:

1 2 角VCC—VIN19V 正常
14 15角CDD—POWER3.3V正常
39 40 3V供电正常
4 5 角LCDVCC—L无电压

测量U1  4 6角VCC 3V
3角EN   无电压
3角EN 直接由CPU控制

加焊CPU还是不发出EN
大家说说是CPU坏了还是其它条件不满倒至CPU不发出LCDVCC——EN

网友:
楼主加焊的是显卡吧,怎么说加焊CPU呢?不会是掉点了吧

网友A:
是独显还是双显?双显显卡信号一般由南桥发出

网友B:
直接飞线U1的1、6脚过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线U1的1、6脚过去看看。

这个方法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显还是双显?双显显卡信号一般由南桥发出

集显的,看图纸信号是由CPU发出的

网友:
理论上6脚直连1脚可行啊。难道1脚连接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看图显卡是由CPU控制的

网友:
还有一个现像,就是连接屏线不去切换外屏也是亮的,好像就检测不到屏似的

网友:
取下来看是否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试过不行

没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
CPU 是集成的嘛1  加焊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个屏试试吗?

屏换过的,屏线倒没换过!

网友:
查LVDS的条件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碰到一台HP的现在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