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独显,通电不稳定,如通电进系统后CPU温度达到80度以上!

楼主(2014-09-19):
T410独显,通电不稳定,如通电进系统后CPU温度达到80度以上!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要测的  一般是风扇堵了,导热管导热不良,cpu等性能问题,或者是接触不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测的  一般是风扇堵了,导热管导热不良,cpu等性能问题,或者是接触不好等

cpu等性能问题?  是I5 520M的,如何知好坏?

网友:
可以换散热管试下

网友:
我现在也是有这个机子  温度很高掉电 最后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