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换显卡后求助

楼主(2014-09-19):
HP 6531S进系统黑屏,后换显卡,结果不亮机,电流有跳变,到1.2动,怀疑是显卡周围掉件,求HP 6531S 显卡附近高清图,对比一下。  此机器显卡型号为216 -0707007

网友:
AMD容易坏的  我拆AMD的E40北桥 拆下来就挂了  只能买新的换上去

网友:
一会上传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版号:6050A2161401-MB-A03

HP 6531S.rar

网友:
恩,后来又重新加焊了下显卡,话说这芯片都是翻新的了,换了一个在BGA上直接爆了

网友:
问题解决,重新加焊了下显卡

网友(2014-10-26):
刚碰见个,直接加焊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