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本本修到快要崩溃

楼主(2014-09-19):
一台IBM的本本,插电没有任何电流, 一想就是保护隔离不过,板号 打值,所有电感都正常,立马找到东芝专用芯片,
16脚有3.3V,58脚直接接地,46脚还是为低,马上断开R911
打两边值,都有500左右,此时再通电,46脚有3.3V了,不保护了,为什么装R911就会这样呢
装回R911,用示波器去拿待机电压,瞬间都有正常的波形,也没有杂波!没有MPWRG也有瞬间的高电平了,再抓36脚,测找到升压的24V以上的电平,马上把芯片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把下面跟升压有关的全换
把这些全换了还是不行,无语 了
我再次断开R911,人为造一个3.3V去接R911的2脚,此时上电,电流在0.06左右,不触发,再测东芝芯片的46脚,为低电平了又保护了,此时去测
箭头所指的电压都有,再测36脚还是没有升压,没有想到人为改一个开启也不行,为什么只要一出待机电压这东芝芯片就会拉低46脚呢??????希望有兄弟修过的说说,毕竟修IBM的机子比较少,也没有OK板对比,修得就是累

网友:
这个芯片有没有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
电路有点难,,坛有人发过很多贴,研究一两天这几个电路可以理得清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有些信号没测全 啊!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有些信号没测全 啊!

应该是有些还没有测到,暂时也没有想到是那些,不知道兄弟能具体下不

网友:
IBM保护很强啊。
东芝芯片要检测升压,检测M电等,还有温控。。。
有时间发来的话我还真想研究下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确实很强大

网友:
IBM确实不好修,看图看得头都大了

网友:
头大,呵呵,告诉你可能是升压二极管或者升压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