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主板 无复位 各供电正常 要疯

楼主(2014-09-19):
vram drv1是什么?告知一下撒

U供电OK
内存供电OK
桥供电OK
RSMRST 也OK
PWDPG 1V
ATX灰线未断线
PCI B16有3.3

PCI A15无电压

这板的IO片片 是NCT5571d

跪求大师救命+++++++++++++++

或者修这块板 具体思路是什么,真心凌乱了

网友:
测各种时钟信号看否正常或者直接代换一个时钟芯片试一下

网友A:
时钟已出了 1.6V ..我估计是IO 到桥的问题..

网友B:
按供电、时钟、Powergood信号、复位流程修!还不好查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供电、时钟、Powergood信号、复位流程修!还不好查南桥了。

敢问大哥
这个PG是  CPU电源芯片部分的吗?
它目的地是哪里?我测测断线情况撒

网友:
1.确定主板供电和时钟要正常
2.量主复位测试点对地阻值300-700欧
3.量ATX8脚相连线路和元件有无损坏
4.量ATX8脚电压要有 3V-5V
5.量32.768KHZ晶振要起振
6.量RST开关要有3V-5V电压
7.量时钟IC提供到南桥的所有频率是否正常
8.量南桥外围贴片电感和电阻有无损坏
9.量ATX8脚线路到哪个芯片
(1)到门电路,和换门电路
(2)到防伪芯片,就换防伪芯片
(3)到IO芯片,就换IO芯片
10。量主复位测试点连接到那个芯片
(1)到门电路,就换门电路
(2)到防伪电路,就换防伪电路
(3)到IO芯片,就换IO芯片
11.拆掉网卡和 1394芯片
12.换南桥

网友:
这IO不好找,

网友C:
PCI   A15  无电压应是无复位吧,抓住这个问题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I   A15  无电压应是无复位吧,抓住这个问题检查

亲 PCI A15 的条件主要是哪几项,我搞搞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钟已出了 1.6V ..我估计是IO 到桥的问题..

亲 我这测出PCI B16 是3.3V 妥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 PCI A15 的条件主要是哪几项,我搞搞看~

找只图纸,或者找一份相同时序的图纸,以实际芯片去慢慢查,,早年也偶尔看看帖子,近段时间才上心学习而已,我也是没有修复过主板

网友:
查PWROK PWRGD和时钟 都有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 我这测出PCI B16 是3.3V 妥妥的么?

刚才我看到了一帖3.3正常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加油   看看PG 信号哦

网友:
时钟正常为 1.6V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按理来说 时钟出了 复位应该出来了是不是漏掉哪里的时钟了。

网友:
浪费好多时间,初步检测如果都没问题,直接换桥吧,GB的南桥,天杀的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