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 HP6930不触发维修,客户的板子。

楼主(2014-09-19):
实地HP6930P不触发维修,第一次维修客户的板子。
好不容易到了笔记本二期学习,开学前1周的时间经过苦B的非人类训练,把一大堆板子残忍的肢解与摧残后,再经过阿林老师和黄老师的指点,终于把焊接练好了。下面是被肢解后的板子,太残忍了,下手太狠了。

第2周开始修板了,第一块板是修待机3V5V,当把3V5V修出来后,我终于学会了啥叫烧鸡,啥叫飞线。

修好了第一块待机3V5V的板子后,同学就寄来了一块朋友的板子,拿到板子后可不能随便的乱修了,焊接和查电压的时候必须的小心谨慎,一失手就自找麻烦了。

同学告诉我这块板为按开关没反映,于是我判断为公共点或待机故障。
拿到板子后,1 :观看外观,是否有元件被严重烧毁的或线路严重烧坏,看完了没发现有问题。
                     2:给各大电感打值,公共点打值,公共点与电感打值(判断上管是否击穿)。再打下所有管子的G级,没发现有悬空的,于是上电检查各大电压。
                     3:接上电源,随便点一个电感没电压,于是再点下公共点,发现正常,但是点待机3V5V的电感时,发现没电压。
                     4:待机芯片为TPS51120,22脚为供电(检测为正常),12和29脚为PWM的开启EN(查数据手册此脚为高电平或悬空开启,直接接地关闭开启)。12脚和29脚外面相连一起,说明同一个信号控制他们开启。

                 5:EN1与EN2受控于Q9,也就是说Q9必须截止才能让他们悬空开启。Q9是N管,要截止的条件是G极要为低,G极要为低,Q21和Q22必须导通接地。

经过测量,Q9的G极有5V电压,于是可以得出结论:Q21和Q22肯定有问题。于是测Q21的G极发现没有高电平(不正常),再测Q22的G极有一个3.3V高电平(正常),Q22的G极信号来自EC的待机复位,从这个电平可以初步判断出EC已经有待机和待机复位了。再来看看前Q21的G极来自哪里?经过追查来自EC,EC发出此信号的条件为:EC待机 待机复位  时钟 读取程序正常后发出KBC_PWR_ON开启待机3V5V。知道了这些条件后,于是就查这些条件,当查完待机、复位、时钟后就剩BIOS了,于是上去请教下黄老师如何抓波形,问完回来就开始抓波,打了下BIOS的1脚6脚波形发现正常,接下来打5脚的波形,发现没有波形,于是重新开机再戳一下,发现电流突然上到0.6了,我以为被我戳短路了,赶紧把电源关了,我的妈呀吓死人了。于是再进行第2次开机,发现电流又回到当初,于是我继续去戳BIOS的第5脚,发现电流又上到0.6了,再随便点下电感,发现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于是判断为BIOS的5脚虚焊。于是加焊了下BIOS。试下机器发现可以触发上电了,于是拿屏插上亮机

在此感谢月饼老师、啊林老师、黄老师的辛苦培养。

网友:
图片无法查看 请再次编辑

网友:
看到楼主发的文章,特别冲动想到基地去学一下,等有机会吧,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图看不了了,编辑一下吧!

网友:
师兄就是师兄  看了又学到了

网友:
多多发帖啊,,,,很强大

网友:
建议还 是换BIOS吧。

网友:
怎么不提供图纸啊

网友:
修得还不错 ! 学多久了啊!

网友:
最后的照片是把电脑放地上照的吗?呵 呵..角度很奇特嘛.(一只黑脚若隐若现)

网友:
思路清晰,美中不足的是没上BIOS的电路图截图和1,6,5脚的波型图,要不又是一片被加精的贴子。

网友:
我去 看了半天原来是虚焊

网友:
写 得不错  走过路过  给点力

网友:
呵呵 看来思路很清晰 实地出来的怎么理论与实际都那么厉害。

网友:
你能不能不要在宿舍拍啊。 那么多脚印

网友:
如何知道EC发出这个信号需要的有哪些条件啊?

网友:
修得不错,就是看不到1,6,5脚的波型图啊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同学告诉我这块板为按开关没反映,于是我判断为公共点或待机故障,楼主很牛逼!!!还有的就是楼主所打的bios1、5、6脚分别是叫什么的,波形是什么样的,这样就更好了,不过总得起来思路很不错!赞一个啊

网友:
照片上的人是我,正在找元件。师兄弟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