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A1278奇怪问题,大写用不了!

楼主(2014-09-19):
外接USB键盘也没法大写,可以打字和数字,不过奇怪的是 外接的键盘是完好的,苹果本机有好多键坏了,进水机,修开机了,现在就发现键盘有问题,但是怎么会外接也没法大写呢,不过苹果本机上的大写状态灯可以切换显示,就是没法大写,奇怪,难道苹果电脑有什么隐形或者暗号可以开启或者关闭大写功能,求大神解决,在线等,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调出大写功能来,

网友: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用过 DOS来测试

网友:
我碰到过键盘连键的引起的,换个键盘试试,可能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进水的就先换键盘啊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坏了,换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 是台全新的机器过来装双系统, 就是切换不了大写,  进WINWDS 就可以,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是没有遇见过

网友:
键盘坏了,楼主

网友:
你开机后把原来的键盘拿掉看看呢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貌似很少见,不过要全方位考虑,如系统问题,键盘问题,键盘控制芯片问题,等等,这些就要你仔细一个个的排出了

网友:
这个 应该还是原来键盘导致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明显是键盘坏了 或者是键盘接口那边进水了导致这样的情况